求助!关于 全波精密整流

楼主(2010-12-08):
这个电路。。实现的是 输出=-|输入|  谁能给我详细解释下原理吗?特别是在输入信号为负的时候 怎么实现跟随的?多谢各位大哥了 !

网友A:
re LZ:

输入为正时(Vin > 0),D39的右边为 2 Vin(D39正向导通,D36反偏)。U47将 2 Vin 降低 3 Vin,即输出为 - Vin。

输入为负时(Vin < 0),D39的右边为 Vin(D39反偏,D36正向导通)。U47 输出就是 Vin。

故有 Vout = - |Vin|

网友B:
楼上理解正确

楼主:
我也知道啊 。。但是为负的时候 怎么U47输出就是VIN了? 为正的时候 (2VIN-VIN)/100=(VIN-Vo)/200
得到 VO=-VIN  但是负负的 时候 我不懂事怎么算出来的  后面部分是个比例运放吧

楼主:
本人对运放了解得不多  还望各位大哥详细给出计算公式啊  多谢了

网友C:
4楼:
HWM在2楼已经说得非常清楚,输入为负时D39反偏,D36导通。那么你把D39擦掉,D36短路,再根据运放“虚短”“虚断”,就看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话 前面部分可以看做是一个跟随器 输出为 VIN 但是后面部分 应该怎么分析 我就是想不通 根据虚短虚断 U5脚=U6脚=VIN  后面部分是个比例运算啊 怎么跟随啊

网友C:
“这样的话 前面部分可以看做是一个跟随器”
错了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 后面部分 U5脚=U6脚 应该是正确的吧 ? 6脚的信号等于VIN了 7脚怎么还能输出VIN啊 ?

网友C:
10楼:
“U5脚=U6脚”,没错。
6脚的信号等于Vin,7脚怎么就不能输出Vi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 不好意思啊 再问下 如果U6=U7=VIN
虚断 IR68=IR74
那么 (Uo-U6)/200 = (U6-UR68左边)/100
而 U6=UR68左边=VIN
所以U6-UR68左边=0
从而 Uo-U6=0 而得出
U0=U6=vin
是这样的出来的吗

网友C:
12楼:
输入为负(D39擦掉,D36短路),计算一下R65右边电位先。
提示:R65左边电位是Vin,R59左边电位是零。

楼主:
前辈睡觉了啊 ? 非常感谢MAYYANG大哥的细心解答 明天帮忙继续补充下啊

网友C:
14楼:
我还没睡,你先睡了?

楼主:
额。。不好意思啊。。后面部分推导是正确的么

网友A:
to 17L:

有的时候,看电路还需直观地去看。当然列式计算有的时候也是必须的,但那是直观不了的无奈之举。

仅看 Vin < 0:

先将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去掉(断开D36,短路D39),那是个典型的正比例放大器。由于 Vin < 0,显然此时U47输出比其负输入端低。插入D39其必然反偏,从而失去反馈;然而再并入D36,由D36构成反馈通路。这时,R65的左端(即U47的负输入端)必定是Vin。这样一来,后面就是由R65串联R68、R74、R69和U47构成的放大器。注意,这个放大器的两端输入(R65左端和R69左端)都是Vin,自然其输出就是V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了解了 非常感谢你的详细解答

网友D:
像这种带了输出,反馈带二极管的电路,该怎么分析?第一步是把二极管断开或者短路吗?然后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