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有单片机光栅隔离功率驱动器电路

楼主(2010-12-08):
用单片机控制几个大功率的LED,速度要求较高,想自己在后级要加个光栅隔离功率驱动器,有没有谁有这方面的电路啊!后级为24V,150W开关电源供电,驱动电流大概在3A左右
谢谢了

楼主:
可怜,可怜!

网友A:
看来是个新手,不知道你的速度高到什么程度,可能photoMOS继电器适合你。

楼主:
10KHZ,输出电内阻要求比较小,与LED串联分压不超过0。3V,有什么好的光耦和功率管推荐推荐啊!
谢谢了!

楼主:
LED功率为25W/24V
电源为150W/24V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