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LPC1200系列ARM引脚排列整齐多了

楼主(2010-12-08):
(无正文)

网友A:
LPC1200什么时候上市啊?

网友B:
NXP LPC1200系列,没听说过。跟1100、1300系列有什么关系?

网友C(2011-03-31):
看了一下LPC1200的Datasheet,个人觉得不足的地方有,最高运行频率偏低,功耗偏大,SRAM尺寸偏小,RTC没有后备电源管脚实际应用中的局限性很大。当然也有亮点,Flash可以支持“页擦除”,最小擦除单元是512字节;支持片上ROM固化的32位整数除法库;还有就是LZ说的管脚排列顺序比较整齐。
听说LPC1200系列主要是为智能设备和白色家电量身定制的。

网友D: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079776292    LPC1200开发板(LPC1200最小系统+JLINK仿真器)

网友D:
LPC1200性能介绍

        BlueMagic开发工具使用NXP公司的LPC122X芯片,该芯片具有高性能的ARM Cortex-M0内核。LPC122X的CPU频率高达45MHz,提供较大范围宽度的Flash存储供选择。

        LPC122x系列处理器内置有:
        一个微型的DMA控制器
        一个支持快速模式的I2C接口
        一个SSP接口,两个UART
        四个通用定时器
        一个8路10位ADC
        两个模拟比较器,可被用作555定时器功能
        多大55个通用IO

BlueMagic介绍
        BlueMagic是由贞明电子推出基于NXP公司具有Cortex-M0内核的LPC1200系列处理器的开发工具。主频高达45MHz,板载JLINK-V7仿真器,LPC122X最小系统,3个LED显示,3个按键,ISP下载接口,1个热敏电阻。所有接口全部引出方便实验。
        例程清单:
        ADC                在BURST模式下使用ADC,热敏电阻测温
        CRC                   CRC外设使用实例
        DMA                 通过DMA传输数据
        I2C                        I2C通信
        RTC                        IAP命令使用
        SSP                        同步通信实验
        SysTick                系统定时器,LED闪烁
        TIMER16        捕获事件使用实例
        TIMER32        捕获事件使用实例
        UART                串口通信实验
        WDT                看门狗定时器实验

板载仿真器介绍
        板载JLINK仿真器,但此版本属于精简版,不支持JTAG,只支持SWD仿真和3.3V系统。
        开发使用与JLINK一致,使用方便。支持编译器MDK4.20版本。编译器配置与JLINK一致,需要配置成SW仿真模式。

四、联系方式
        QQ:1459557489
        QQ2:286115417
        QQ群:116259067
        邮箱:djbgreen@163.com
        讨论组:http://group.chinaaet.com/149
        淘宝:http://shop58972409.taobao.co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079776292

FAQ:
        使用什么编译器?
答:使用MDK4.20版本,低版本可能无法使用或出现问题。
        ISP软件使用什么软件?
答:使用最新版的FlashMagic5.82版本,低版本目前不支持LPC1200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