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语言中的if语句,如何重复执行呢?

楼主(2010-12-08):
汇编中: LISF102:TCM WANDW,#11111110B   测试WANDW为0重复执行
                  JR  Z,LISF102
                  ADN LED,#11111010B      WANDW为1执行下面的程序。

          C 语言中的if语句,如何重复执行呢?if(WANDW){LED=0X7A;}
       WANDW为0时,要求重新比较if(WANDW),不再往下执行。程序该怎样改呢?
简单问题见笑了,还望大家指教。感激感激!

网友A:
while (WANDW){LED=0X7A;}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我的意思是:
先判断标志位是否为1,为1,执行{A},不为1,原地等待。
标志位为1,执行{判断P1。7是否为1,为1,执行{B};为0原地等待,直到P1。7为1才执行{B};
}
难道用
while(1){
    while( 0==(P1&0x80) ){

         while( 0==(P1&0x60){
                              }
                          }
}

楼主:
用if不能做到吗?

楼主:
汇编很容易的。
LISF102: TCM WANDW,#11111110B   测试WANDW为0重复执行
         JR  Z,LISF102
         ADN LED,#11111010B
用比较转移,想到哪就到哪。可以多次比较转移。用C真不习惯。

网友B:
while(1)
{
   if(CY==1)       //判断进位标志位CY是否为1
   {
     if(P1^7==1)
       {
       执行语句B  //执行你需要的语句
      }
  }
}

楼主你是要表达这个意思么?自己猜的,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网友C:
while (!WANDW);
LED=0X7A;

网友D:
既然是重复执行,用if就肯定不行,因为if是判断语句而不是循环语句

楼主: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if(LED1)
     {        counter++;
        if(counter>100)
                  {
                    counter=0;
                wanchenw=1;
                }

          }
else  { counter=0;}

}为何不行

楼主: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if(LED1)
     {        counter++;
        if(counter>100)
                  {
                    counter=0;
                wanchenw=1;
                }

          }
//else  { counter=0;}

}
去掉else { counter=0;} ,到是可以,但不能清0

楼主:
void Timer0_ISR (void) interrupt 1
{

   //if(LED1)
     //{        counter++;
      //  if(counter>100)
                //  {
            //        counter=0;
           wanchenw=1;
              //  }

         // }
//else  { counter=0;}

}
这到是可以,但我要LED1连续为1,才置位wanchenw=1;还望大家帮我看一下,为何去掉else { counter=0;}不行了?

楼主:
判断 口LED1是否为1——为0,清counter;
——为1,counter增1——    比较counter>100——小于——返回退出中断
                                              ——大于——清counter   置标志位wanchenw=1; 返回

网友E:
光看这段好象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主程序没用while(1){},晕,

楼主:
用的while(wanchenw){},估计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