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ZLG7290

楼主(2010-12-08):
我要在由ZLG7290产生的外中断中读取ZLG7290的寄存器,这时就要使用到I2C中断,但我试了,不行啊。为什么啊?求高手指教。我的分还不够。郁闷。见谅。

网友A:
是不是要在中断中切换到系统模式才可行啊?

网友B:
帮你把问题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