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移植ucos 哪位大侠做过

楼主(2010-12-08):
用IAR移植ucos 哪位大侠做过

网友A:
曾移植到atmel和nuvoton的ARM9上,NXP的没试过,应该大同小异吧。

其实micrium上已经提供了很多port版本,找最相近的修改就是了。
只需要重新编写BSP.c下的回调函数ExcpeptHandler()就行了。至于os_cpu_a.s,所有ARM都是一样的,无需修改。

网友B:
至于os_cpu_a.s,所有ARM都是一样的,无需修改。  此话整讲?

网友B:
UCOS网站中的这个port是什么意思

网友C:
那个是具体的处理器移植吧

网友C:
UCOS大部分代码是用C写的,少量余处理器相关的是用汇编写的,这也是移植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