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扫频式频谱分析仪应用有研究的大牛。。进

楼主(2010-12-08):
最近搞了一台AT5006的扫频式频谱分析仪,频谱仪一直有用也就是看看遥控发射频率的。听说这个机器有扫频的功能,本人试验了一下315M的超再生接收模块进行调试,出来波形如下:

中间的是315M的MARK线。
接线方式是将OUTPUT端口引出一条线,贴近315M超再生接收模块;INPUT引脚接线直接探测LM358电路的第一级运放输入。

出来的波形最好就是这样了吗?有没有前辈用这种机器调出更好的波形,请指教!!!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叫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不能这么用的,没有调制信号只有载波。

楼主:
chunyang老师,这是叫带跟踪源的频谱分析仪.这个带跟踪源不就是用来扫频和点频的,怎么说不能这么用?

楼主:
没人肯进来指教一下啊?

网友B:
今天在实验室刚接触了一下,全是英文,搞不懂,老师也不在,郁闷

网友A:
能用不能代表可以这么叫,技术要讲究规范性表达。这里利用跟踪源可以测量一个电路的频率特性,比如测量接收机的LNA,但不能用于测量超再生式接收机本身,你可以用同频的发射机或者利用带调制的信号源来测试,跟踪源本身没有调制,接收机不会有输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大概明白您的意思,用这个测试超再生接收机只能测试它的频率特性...这个不是正好用于频率调制吗

网友A:
楼上概念完全错误。测试频响跟FSK无关,FSK需要调制电路,跟踪源本身不是调制后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chunyang老师,可能我在楼上的表达有误.
我的用法是:这个仪器形成的跟踪源信号可以对我的超再生接收机进行通频带扫频,仪器的INPUT端口接触超再生接收机调频后的信号,此时屏幕显示的就是此时超再生接收机的频率特性(应该就是您所说的频响吧?).这时我可以根据屏幕显示来调整超再生接收机的频率.
这里我并没有要求测得FSK解调后的信号,仅仅测试它的频率应该没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上的兄弟似乎没有真正用过此类频谱仪,所谓的OUTPUT没用的理论更是荒谬至极...
OUTPUT就是跟踪源的输出,不需要直接连接到超再生的输入,只是靠近到电路即可
如果没有跟踪源输出,这个只能作为频谱仪来看遥控的发射,就是你所说的倒挂的V字
须知道带跟踪源的频谱仪价格是不带跟踪源的2倍

楼主:
我想我没说OUTPUT没用,可以在第二种方式下使用.
    你可以先试下用测试遥控发射的方式来看看超再声接收模块,是不是也能看到你上面的那波型就知道了.我想你看到的波型还会更清晰幅度更大.
引用 网友C:

第一.
你说的"不接OUTPUT也可以看到波型的.其实接OUTPUT完全是错误而没意义的",你的意思是跟踪源信号不接也能产生我图中的波形,相信你没有实际测试过才会这么说
第二.
用测试遥控发射的方式来看看超再生模块,这个更不知从何说起了.测试遥控发射和测试超再生接收的频带根本不是一回事
第三.
我的确是入门级别:L 但请你别忽悠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家讨论问题,我之前以为你忽悠我,所以说话可能有点冲..这里道个歉先!
你图上的这个我的确是有看到过,但我并不认为这个是接收器的频带扫描结果.
首先,按照图上显示的频带宽度达到了100M..这个你认为可能吗?

楼主:
没有跟踪源信号,像你这样测试到的实际上就是LC震荡所产生的信号,所以频带才会这么宽.
你所用的超再生接收器应该也是成熟产品,如果频带达到100M..你图上显示应该已经达到150M以上了
这样根本不能正常通信,或者调到最适当位置的距离也不过几米,像你说的抗干扰很差

楼主:
我的图是,产生跟踪源信号经过两级放大,混频之后的得到的波形;而你图中的波形是LC震荡辐射出的扫频图.
我并没有误解,我就是想说你图上的信号并非超再生接收器经过放大,混频后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我承认自己的确不济,您难道以为我说的放大,混频是LM358的能力......
我之前描述的所有都是不包括运放的,首先请您不要把别人想的连基本电路常识没有,才不会误解别人的意思
我一开始就没有说明自己的目的,以至于讨论的方向有很大偏差,实在抱歉!
我的目的在于,研究测量超再生接收电路(LM358放大之前)工作是否正常,和如何将可调电感调至最适当位置.
我之所以说您贴的图仅仅是LC震荡而来,与我一开始贴的图有偏差.LC震荡而来的波形根本不受高频第一级放大的影响,即使没有接收到任何信号也是这个波形,对吗?
而利用跟踪源信号来测量的方法,则是经过二级高频电路放大,混频,对频带限制后再显示出来的扫频图,所以是体现出了LM358之前电路的工作状态.这才是我所要的

网友C(2011-04-03):
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研究得怎么样了!
     当时很抱歉,把所有贴子都删了,深表歉意!
     现在能叫劲去研究一些问题的人真的不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