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正常发光时管压降

楼主(2010-12-08):
(无正文)

网友A:
红色约1.6V,绿色约2V,蓝色约3V。这是电流1~2mA时数据,电流15mA时压降还要大一点,最好是实测。
黄色发光管是红色绿色混合而成的。

网友B:
决定LED结压降的主要是材料和工艺,区别还说明显的,最好实测。

网友C:
就是同一型号在应用中也发现管压降是有区别的,所以最好的驱动源用电流源最好。这样可以不考虑压降了。

网友D:
波长短的光子能量高,那就需要多子和少子具有较大能量,而要提高带隙能量,只有提高电压这条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