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铺铜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12-08):
红色部分代表铺铜部分。

网友A:
下面那个焊盘估计是覆铜完了之后再缩小的

网友B:
至少有N种方法做到这样的效果,自己琢磨吧,对熟悉软件非常有好处的,多弄弄你就明白了

楼主:
3楼解决办法可行啊。但是那个板边弧铜怎么搞出来的啊。

网友C:
3楼的办法难道不成??会中间的就不会边狐??不是同样的道理??

这种问题最好还是自己琢磨,方法很多种,关键是你根本就没把软件熟悉,多熟悉一下就什么都会来!!!!!!

网友D:
铺铜之前设置间距啊

网友E:
哈哈,俺只想说这个不需要手工画出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实在是小弟愚笨啊。和三楼一样的方法。
在此,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