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在线仿真

楼主(2010-12-08):
cy8c3866pvi-021不能在线仿真,
是么原因呢?

网友A:
minipro3 可以直接编译仿真。 比psoc1方便多了,检查一下硬件连接,还有芯片型号版本,刚开始弄确实很麻烦,多动动手也就熟悉了。

楼主:
谢谢你,硬件连接应该没问题啊,
我再仔细看看。

网友B:
硬件没问题的话再看看软件,creater和programmer

网友C:
莫非是你的驱动没有安装好

楼主:
想问一下,5.0是不是不能软件仿真的?

楼主:
是否一定要有硬件仿真器才可以实现调试?

网友A:
要有3215才可以仿真

网友D:
要有3215才可以仿真
引用 网友A:
PSoC3/5 可以片上仿真,不需要3215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psoc3/5要用creator

网友F:
3215有点贵,用的时候要小心,可别环了!我的坏了他们也不保修!好几千啊!

楼主:
3215有点贵,用的时候要小心,可别环了!我的坏了他们也不保修!好几千啊!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我菊花一紧

网友F:
TO 12楼:
     怎么啦?

网友G:
价格贵呗

网友E:
CY3215贵也没关系,反正楼主用的是psoc3,用不着3215,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