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 P6KE27A 的关断电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9):
退出雪崩击穿状态的电压,必须大于保护电压

网友B:
你没选错,原因楼上已经说了。

网友C:
TVS二极管在线路板上与被保护线路并联,当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二极管便产生雪崩,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其结果是瞬时电流透过二极管被引开,避开被保护元件,并且在电压恢复正常值之前使被保护回路一直保持截止电压。当瞬时脉冲结束以后,TVS二极管自动回覆高阻状态,整个回路进入正常电压。推荐选型:P6KE30A或者SMBJ2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