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好久的一个DS1302程序,哥哥们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0-12-08):
这个程序改了好多遍了  就是不正常显示  总是慢  哥哥们帮忙指点一下啊  程序写的很干净  一看就懂  谢谢你们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这个程序能显示  就是显示不正常  隔几秒就会跳  比如说前四秒非常慢  然后就直接跳到八秒了  就这个样子

楼主:
//附上其中的一段程序

#include "ds1302.h"

//------------向DS1302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DS1302_W(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
{
unsigned char i,temp;
DS1302_RST=1;                                //开启总线

add&=0xfe;                 //将地址的最低位置零,写允许

for(i=0;i<8;i++)                        //写地址
        {
         DS1302_DAT=add&0x01;
         DS1302_CLK=1;
         _nop_();
         DS1302_CLK=0;
         add>>=1;
        }
//temp=da/10;
//da=da%10;
//da=temp*16+da;

for(i=0;i<8;i++)                        //写数据
        {
         DS1302_DAT=da&0x01;
         DS1302_CLK=1;
         _nop_();
         DS1302_CLK=0;
         da>>=1;
        }

DS1302_RST=0;                                //终止总线
}

//-----------从DS1302中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i=0,dta=0,temp;
DS1302_RST=1;               //开启总线
add|=0x01;                                        //降低至最后一位置高,读允许
for(i=0;i<8;i++)                        //写地址
        {
         DS1302_DAT=add&0x01;
         DS1302_CLK=1;
         _nop_();
         DS1302_CLK=0;
         add>>=1;
        }

for(i=0;i<8;i++)                        //读数据
        {
         if(DS1302_DAT)
         dta|=0x80;
         else
         dta&=0x7f;
         DS1302_CLK=1;
         _nop_();
         DS1302_CLK=0;
         add>>=1;
         dta>>=1;
        }

DS1302_RST=0;                                //停止总线

//temp=dta/16;
//dta=dta%16;
//dta=temp*10+dta;

return dta;
}

//--------------------DS1302初始化----------------------------
void DS1302_INIT(void)
{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W(0X8e,0X00);           //寄存器写允许
DS1302_W(0X80,0X00);       //时钟开启
DS1302_W(0X90,0X00);           //充电禁止
DS1302_W(0x80,0x00);
DS1302_W(0x82,0x00);
DS1302_W(0x84,0x00);
DS1302_W(0X8e,0X80);           //寄存器写禁止
}

网友A:
首先确定硬件是正确的,在仿真软件!
可以下一个别人写好的DS1302的程序,网上很多啊,看看和自己写的差别在哪
直接跟着DS1302的时序来就行了。

网友B:
1302读出来的是BCD码
        display(1,hour/10);
        display(2,hour%10);
有问题吧

网友C:
先确定硬件没问题,再找软件的问题...

楼主:
额  我用的是开发板  有例程的 硬件是没问题  就是软件读取出来的显示比正常的慢好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我还没来得及处理  他显示的频率就比正常的慢好多  更别说显示的对不对了

网友D:
先不要看显示,直接把I2C读出来的时间寄存器打印出来看是否正常,以判断硬件还是软件bug。

网友E:
呵呵,LS方法是对的,不过DS1302可不是I2C接口;P

网友D:
谢谢老X指出,呵呵,乌龙了,俺们产品上用的是DS1338,,,,

网友F:
楼主,
忽略了DS1302的时序了
写数据上升沿有效
读数据下降沿有效

网友F:
不过的我的程序仿真的时候,两秒跳一次,我想可能是程序运行速度的问题,但把单片机频率升高也一样,不知为什么。。

网友G:
试试这个程序,肯定没问题,我一直在用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reg52.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bit     T_IO       = P3^5;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
sbit     T_RST      = P3^6;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
sbit     T_CLK      = P3^4;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

sbit  ACC0 = ACC^0;
sbit  ACC7 = ACC^7;
//sbit SPEAK=P0^7;

void   RTInputByte(uchar);       /* 输入 1Byte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输出?1Byte */
void   W1302(uchar, uchar);
uchar  R1302(uchar);
void   Set1302(uchar *);         /* 设置时间 */
void   Bcd2asc(uchar,uchar *);
void   Get1302(uchar curtime[]); /* 读取1302当前时间 */

/********************************************************************

函 数 名:RTIn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写入一字节
说    明:往DS1302写入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d 写入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RTInputByte(uchar d)
{
    uchar i;
    ACC = d;
    for(i=8; i>0; i--)
    {
        T_IO = ACC0;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T_CLK = 1;
        T_CLK = 0;
        ACC = ACC >> 1;
    }
}
/********************************************************************

函 数 名:RTOutputByte()
功    能:实时时钟读取一字节
说    明:从DS1302读取1Byte数据 (内部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 回 值:ACC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TOutputByte(void)
{
    uchar i;
    for(i=8; i>0; i--)
    {
        ACC = ACC >>1;         /*相当于汇编中的 RRC */
        ACC7 = T_IO;
        T_CLK = 1;
        T_CLK = 0;
    }
    return(ACC);
}
/********************************************************************

函 数 名:W1302()
功    能:往DS1302写入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ucData: 要写的数据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W1302(uchar ucAddr, uchar ucDa)
{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RTInputByte(ucDa);       /* 写1Byte数据*/
    T_CLK = 1;
    T_RST = 0;
}
/********************************************************************

函 数 名:R1302()
功    能:读取DS1302某地址的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 (内部函数)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ucAddr: DS1302地址
返 回 值:ucData :读取的数据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uchar R1302(uchar ucAddr)
{
    uchar ucData;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ucAddr);             /* 地址,命令 */
    ucData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
    T_CLK = 1;
    T_RST = 0;
    return(ucData);
}
/********************************************************************

函 数 名:BurstW1302T()
功    能:往DS1302写入时钟数据(多字节方式)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命令/数据
调    用:RTInputByte()
入口参数:pWClock: 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控制
                            8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
void BurstW1302T(uchar *pWClock)
{
    uchar i;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0xb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 = 8; i>0; i--)     //8Byte = 7Byte 时钟数据 + 1Byte 控制
    {
        RTInputByte(*pWClock); // 写1Byte数据
        pWClock++;
    }
    T_CLK = 1;
    T_RST = 0;
}
*/
/********************************************************************

函 数 名:BurstR1302T()
功    能:读取DS1302时钟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命令,后读数据(时钟多字节方式)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pRClock: 读取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
void BurstR1302T(uchar *pRClock)
{
    uchar i;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0xbf);             // 0xb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for (i=8; i>0; i--)
    {
       *pRClock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pRClock++;
    }
    T_CLK = 1;
    T_RST = 0;
}
*/
/********************************************************************

函 数 名:BurstW1302R()
功    能:往DS1302寄存器数写入数据(多字节方式)
说    明:先写地址,后写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RTInputByte()
入口参数:pWReg: 寄存器数据地址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
void BurstW1302R(uchar *pWReg)
{
    uchar i;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0xfe);         // 0xbe:时钟多字节写命令
    for (i=31; i>0; i--)       // 31Byte 寄存器数据
    {
        RTInputByte(*pWReg);    // 写1Byte数据
        pWReg++;
    }
    T_CLK = 1;
    T_RST = 0;
}
*/
/********************************************************************

函 数 名:BurstR1302R()
功    能:读取DS1302寄存器数据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RTInputByte() , RTOutputByte()
入口参数:pRReg: 寄存器数据地址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
void BurstR1302R(uchar *pRReg)
{
    uchar i;
    T_RST = 0;
    T_CLK = 0;
    T_RST = 1;
    RTInputByte(0xff);            // 0xff:时钟多字节读命令
    for (i=31; i>0; i--)          //31Byte 寄存器数据
    {
        *pRReg = RTOutputByte();  // 读1Byte数据
        pRReg++;
    }
    T_CLK = 1;
    T_RST = 0;
}
*/
/********************************************************************

函 数 名:Set1302()
功    能:设置初始时间
说    明:先写地址,后读命令/数据(寄存器多字节方式)
调    用:W1302()
入口参数:pClock: 设置时钟数据地址 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Set1302(uchar *pClock)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0;
    W1302(0x8e,0x00);           /* 控制命令,WP=0,写操作?*/
    for(i =7; i>0; i--)
    {
        W1302(ucAddr,*pClock);  /*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pClock++;
        ucAddr +=2;
    }
    W1302(0x8e,0x80);           /* 控制命令,WP=1,写保护?*/
}
/********************************************************************

函 数 名:Get1302()
功    能:读取DS1302当前时间
说    明:
调    用:R1302()
入口参数:ucCurtime: 保存当前时间地址。当前时间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7Byte (BCD码)   1B 1B 1B 1B 1B  1B  1B
返 回 值:无
设    计:zhaojunjie           日    期:2002-03-19
修    改:                     日    期:
***********************************************************************/
void Get1302(uchar ucCurtime[])
{
    uchar i;
    uchar ucAddr = 0x81;
    for (i=0; i<7; i++)
    {
        ucCurtime[i] = R1302(ucAddr);/*格式为: 秒 分 时 日 月 星期 年 */
        ucAddr += 2;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CurTime[7]={40,02,17,20,03,01,06};
//    SPEAK=0;
    Set1302(CurTime);
    while(1)
    {
        Get1302(CurTime);
    }
}
*/

楼主:
谢谢各位啦    有空我把程序打印出来  好好研究  我还感觉只是因为自己有的地方没搞清楚  等研究明白了再和大家分享

网友H:
它和DS12887有啥区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太清楚   没用过那个  估计更高级吧

楼主:
毛病终于找到了  把结果发上来

//-----------从DS1302中读出一字节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i=0,dta=0,temp;
DS1302_RST=0;
DS1302_CLK=0;
DS1302_RST=1;                                       //开启总线
add|=0x01;                        //降低至最后一位置高,读允许
for(i=0;i<8;i++)                        //写地址
        {
         DS1302_DAT=(bit)(add&0x01);
         DS1302_CLK=1;
         _nop_();
         DS1302_CLK=0;
         add>>=1;
        }

for(i=0;i<8;i++)                                           //读数据
        {
         DS1302_DAT=1;
         dta>>=1;                           //八位的数据在这里只需要移动七次,所要要
                                                       //写在前面,这也是所有串行数据应该注意的
         if(DS1302_DAT)
         dta|=0x80;
         else
         dta&=0x7f;
         DS1302_CLK=1;
         _nop_();
         DS1302_CLK=0;

         //dta>>=1;                           //错误处在了这里应该写在前
                                                       //面///////
        }

楼主:
大家看看吧 也许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有一点帮助

网友I(2013-06-22):
引用 楼主:
毛病终于找到了  把结果发上来

//-----------从DS1302中读出一字节数据-------------------------

哥们,今天我也中这个招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这个程序能显示  就是显示不正常  隔几秒就会跳  比如说前四秒非常慢  然后就直接跳到八秒了 ...

和我的症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