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反馈中理论与实际出入问题,求解惑?

楼主(2010-12-08):
这是一个两级电压串联负反馈电路。反馈回路由开关K控制。当开关K闭合时,容易看出反馈系数F=R6/(R6+R13)=1/21.然后观察示波器闭环电压增益Av约等于20。断开开关,观察示波器,可看出开环电压增益A约为100倍。但是根据公式Av=A/(1+AF),将闭环增益Av=20和反馈系数F=1/21代入公式开环增益A=420,比实验大了4倍,这是为什么。为了方便,我把波形调整近似相等,看一下每个图形对应的单位可得出增益。

我想问的是 “开环增益A理论和实验数据为什么相差这么大?”

网友A:
“F=R7/(R7+R13)=1/21。”
错了。起反馈作用的是R6,还要考虑Q1发射极输出阻抗。

网友B:
是R6不是R7,R7有旁路电容呢
100/(1+100/21)=17.4
考虑测量误差和maychang说的Q1射极阻抗,差不多了

网友C:
f = 1/(1+20);
Av=A/1+Af = 1/(1/A+f)近似等于1/f ;
Av = 2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R7是搞错了,但是没算错,我是想问为什么理论算得的Av偏大?

网友D:
反馈系数不是1/21,要考虑Q1的输出电阻

网友D:
但是根据公式Av=A/(1+AF),将闭环增益Av=20和反馈系数F=1/21代入公式开环增益A=420

网友E:
起反馈作用的是R6,还要考虑Q1发射极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