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场效应管的电源电压一般是多大?

楼主(2010-12-08):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电压有到600V的,甚至更高。
这是说电源电压,至于MOS管耐压,有1200V的。
型号么,太多了。你要多大电流多高电压?

网友B:
最高电压的目前是2sk1317, 除了电压高(1500v)以外,其它的指标相当低下,还是20年前的平均水平,功率器件想在某个参数上接近工艺极限,别的参数就要作出巨大牺牲

楼主:
功率管的输出阻抗一般多大?

网友C:
这东西没有一般
不同器件都不同
看具体器件的规格书

网友A:
4楼:
MOS功率管,输出特性在不同工作区域,输出阻抗差别非常大。可以差三个数量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