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低电压的万用表?

楼主(2010-12-09):
我要在线测量电阻 ,但万用表输出电压偏高,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电流就会走IC上流过,使得测量值比真实值有很大的偏差。我想找一个万用表或什么类似的仪表,要求它在测量电阻时施加的电压不超过0.3V。有没有这样的表?

网友A:
采用恒流的方式,让在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在0.3V一下,或刚好0.3V,这个在反过来计算流过的电流来计算电阻,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B:
可以用电桥来测。

网友C:
在端口上加一个类似这样的嵌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