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CC与GCC有啥区别,实际开发中哪个更优

楼主(2010-12-09):
各位大侠,小弟刚入门不久,用的都是ICC。但是手头的书却是GCC,不知哪个更好点,区别大吗?实际开发中用的哪个多一点?

网友A: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ICC也不错,有库源码。
但如能悉GCC不但能用好8位MCU,也能把32位MCU玩弄于股掌之中。
用开源的GCC得有一个信念,就是坚信它是业界最好的编译器。
否则就没有神灵保佑你了。
你大可以查看一下网上某些“所伪的OS专家”,一开始用GCC,后来用最新支持conrtex-m3的2008版本,并对其产生怀凝,居然毫无根椐地诽谤GCC的性能,
本来很少的一个问题,过来人只要一句话就能帮其搞定,结果其只能以放弃使用
GCC这一业界最好用的工具收场。

网友B:
区别不大, 几年前我做过简单的 ICC 和 GCC 的编译效率对比, 发现 GCC 的效率明显优于 ICC, 当然, 那时候, GCC 还是版本 3.4.5, ICC 6.31.
  现在又过了几年, 我想 ICC 的效率一定有了发展, 然而 GCC 从 4.0后, 好像改了编译内核, 我试过好多版本, 效率总也没有 3.4.5 那个高了.

  另外, 不是诽谤 gcc 的性能. gccarm 的效率的确没有另外的 REALVIEW 和 IAR 高. 本人也曾经做过编译对比.

网友C:
一定用最新的GCC。
用开源的GCC得有一个信念,就是坚信它是业界最好的编译器。
否则就没有神灵保佑你了。
引用 网友A:

这一句有点略带黑色的幽默,却也道出了一些实情:你确实需要付出努力才能让GCC在你手中成为超一流的编译器,而如果滥用的话,它甚至不如一些末流的编译器。

网友D:
我觉得GCC好用些,8位,16位都支持。。

网友B:
GCC 是支持的处理器很多, 但并不是编译效率都很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