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扩展PLC的端口谁做过?

楼主(2010-12-09):
有个项目,其I/O口很多,其输出口中绝大部分是指示灯,若全部用PLC的I/O口,费用太高。我想:PLC选用晶体管输出型,将PLC输出口的8位做数据总线,后接锁存器。再用其他的口做选通信号,这样8+8,16个输出口就可以扩展成64个输出口,不知道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既然要设计硬件,还用PLC干吗,直接用单片机就行了。

网友B:
呵呵,条条道路通罗马

网友C:
用595串行输出只用3个IO口就可以扩展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都行!!

网友D:
此方法可以使用,不要使用595,因为用PLC输出脉冲信号编程比较麻烦,并行输出很容易。

网友E:
用单片机做个控制指示灯的系统,挂到485总线上,用MODBUS一类的协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