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hc165的移位问题

楼主(2010-12-09):
在PL上升沿来临之前,CP或CE,置高,以防止数据在PL的活动状态发生位移
Either the CP or the CE
should be HIGH before the LOW-to-HIGH transition of PL to prevent shifting the data
when PL is activated.(这是原资料中的E)
难道PL为低的时候   74hc165还能接收时钟并且移位?
我下载的中文资料说  cp有效必须ce为低并且PL为高

然后就有点懵了

网友A:
锁存并行数据移位串行数据,可用spi接口

楼主:
这个我知道 但是不明白的是 在PL上升沿来临之前,CP或CE,置高,以防止数据在PL的活动状态发生位移

(难道PL为低的时候 数据也可以移动)

我下载的中文资料说  cp有效必须ce为低并且PL为高 (但是从英文资料中没找到相关的呀)

网友B:
英文DS第4页下面有逻辑框图。LZ看一下就会恍然大悟。

中文资料翻译得有些断章取义了。

楼主:
Either the CP or the CE
should be HIGH before the LOW-to-HIGH transition of PL to prevent shifting the data
when PL is activated.(这是原资料中的E)
那这段换又想说明什么意思呢?

网友C(2011-12-22):
为什么我读出来的数据会一直是输入时候的2倍呢?
问题是不是就是LZ讲的:在PL上升沿来临之前,CP或CE,置高
各手高手,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