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给我看看如何让键盘控制数码管显示“012345”?

楼主(2010-12-09):
大家好,遇到问题了,我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用线反转法采集键盘的按键,返回值readcode为0到15,送给数码管段选disp_duan[],因为readcode是不断的得到,每20ms返回一个readcode。请问我依次按下0-5键,如何才能让6位数码管依次显示6次按键采集的键值“0 1 2 3 4 5”?谢谢各位!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2.H>//修改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sfr       T2MOD = 0XC9;
sbit beep=P3^4;
uchar readcode;
uchar readnum;
uchar readtemp1,readtemp2,readtemp3,readtemp4,readtemp5,readtemp6;
uchar code disp_duan[]={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9ZGHENG
//uchar code disp_duan[]=  {0xf6,0x06,0xe5,0xf1,0x33,0xd3,0xd7,0x70,0xf7,0x73};//0-9
//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disp_wei[]={0x01,0x02,0x04,0x08,0x10,0x20};
char DISP_DATA[];   //显示的数字
uchar DISP_NUM;   //显示的位数
bit scan_key(uchar);
void disp_led(void);
uchar num[4][4]={0,1,2,3,
     4,5,6,7,
     8,9,10,11,
     12,13,14,15};
#define KEYPORT P0//定义键盘端口
void sysinit(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beep=0;
    readnum=0;
}
void delayms(uint xms)
{
uchar m,n;
for(m=xms;m>0;m--)
  for(n=110;n>0;n--);
}
uchar scan_key(void)
{
uchar i,j,tmp1,tmp2;
    P0=0x0f;//低四位行线置高,高四位列线置低
    if(P0!=0x0f)//如果有键按下
       {
          delayms(10);
    if(P0!=0x0f)//确实有键按下
          {
    tmp1=P0;
    switch(tmp1)
    {
      case 0x07:   i=3;  break;
      case 0x0b:   i=2;  break;
     case 0x0d:   i=1;  break;
      case 0x0e:   i=0;  break;
    }
   P0=0xf0;//低四位行线置低,高四位列线置高
      delayms(10);
      tmp2=P0;
      switch(tmp2)
      {
        case 0x70:   j=3;  break;
        case 0xb0:   j=2;  break;
        case 0xd0:   j=1;  break;
        case 0xe0:   j=0;  break;
      }
    }
      readcode=num[i][j];
      return readcode;

      }
}
uchar get_num(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six)
{

readnum++;
readnum=readnum%6;
}
void Timer0_intinit(void)
{
TMOD=0X01;
TH0=-2000/256;
TL0=-2000%256;
ET0=1;
TR0=1;
EA=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WaitTime;
WaitTime++;
if(WaitTime==10)
  {
   scan_key();//判断接收到的数据
   WaitTime=0;
  }
}
void disp_led(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six)
{
P2=disp_duan[one];
P1=disp_wei[0];
delayms(10);
P2=disp_duan[two];
P1=disp_wei[1];
delayms(10);

P2=disp_duan[three];
P1=disp_wei[2];
delayms(10);
P2=disp_duan[four];
P1=disp_wei[3];
delayms(10);
P2=disp_duan[five];
P1=disp_wei[4];
delayms(10);

P2=disp_duan[six];
P1=disp_wei[5];
delayms(10);
}
void main()
{
sysinit();
delayms(100);
while(1)
{
  scan_key();
        disp_led();
    }
}

楼主:
程序没有编完,uchar get_num(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six)
不知道该怎么编,希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返回值readcode为0到15,
第一行就有问题吧。。。  貌似你是4*4键盘,咋会返回值是16个呢。。。无按键返回啥???。。。应该17个值才对。

网友A:
void delayms(uint xms)
{
uchar m,n;
for(m=xms;m>0;m--)
  for(n=110;n>0;n--);
}

不要用这么大的延时,用定时。比如用一个定时器定时1MS中断,衍生出2个软件定时器分别给键盘和显示。键盘和显示相互独立。键盘自个扫描自己的,显示自个显示自己的。之间通过显示缓存来联系。  键盘读到键值依次往显示缓存位置0--5填充。继续按键,继续循环填充。

网友B:
uchar get_num(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six)
不知道LZ要这个函数实现什么功能?

还有LZ在定义
void disp_led(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six)
这个函数的时候 是有6个参数的

而在主函数中却是无参数的?
disp_led();

楼主:
有点明白了,谢谢了

楼主:
uchar get_num(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six)
不知道LZ要这个函数实现什么功能?

还有LZ在定义
void disp_led(uchar one,uchar two,uchar three,uchar four,uchar five,uchar  ...
引用 网友B:

当时在修改这个程序,直接把源程序粘过来了。带6个参数是想让它显示6位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