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JTAG仿真啊,我现在都是烧录HEX一次,不行再改程序

楼主(2010-12-09):
我现在都是烧录HEX文件一次,在板子上验证,不行就再改程序,再生成HEX,再去板子上调试..如此反复..还不会用仿真

仿真是全在软件界面上仿真吗?(比如keil) 还是有板子连着单片机仿真的

还有JTAG仿真是指上面哪种? 请知道的朋友解释下我这小菜吧...准备入手中颖单片机了..

网友A:
用仿真器 调试效率高....如果是简易程序或者试验程序就用HEX下载验证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做产品还是建议用仿真器/调试器多看看....

楼主:
用仿真器 调试效率高....如果是简易程序或者试验程序就用HEX下载验证无所谓,但是如果是做产品还是建议用仿真器/调试器多看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keil界面上就可以调试吗? 还是说连着一块板子的?

网友B:
复杂一点的都要用仿真器的

网友C:
就在keil上调试啊,用jet51仿真器就行了啊

楼主:
就在keil上调试啊,用jet51仿真器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哥,既然用keil调试,那为什么还要用jet51呢?

网友D:
首先明白keil是一个pc端软体,jet51是一个调试的硬体。
keil是一个PC端的编译兼调试功能的IDE,这个是一个PC端软体。而jet51是一个连接PC端和芯片的中间硬件调试工具,jet51负责将PC端的程序download到芯片,并且在调试的时候,将芯片内部寄存器的值读取出来后传递到PC端,pc端收到数据就在KEIL里面对应的区域显示出来。JTAG是jet51和单片机之间的一个通讯接口而已。

楼主:
首先明白keil是一个pc端软体,jet51是一个调试的硬体。
keil是一个PC端的编译兼调试功能的IDE,这个是一个PC端软体。而jet51是一个连接PC端和芯片的中间硬件调试工具,jet51负责将PC端的程序download到芯片,并且在 ...
引用 网友D:

很详细..谢谢这位兄弟..给分了..!!

网友E:
理解,最近也是在软仿跟硬仿上纠结啊

网友F:
设置断点调试很方便的
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G:
错了 复杂的 根本用不了软仿真器(硬的,还是得下载程序啊)
我现在用的MDK->STM32 在用软仿真的时候,直接仿不出来,下载程序到CPU(FLASH/RAM)均可以正常工作
或许是MDK还不够完美吧
IAR的就不知道情况了
反而比较简单的 就可以用软仿真。
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是 只要在
MIAN {
while(1){ //这里面一放函数仿真的结果就不对 点不了RUN 看不了定时中断
}

网友H:
楼上的是指 我们的8051还是指 STM32啊?
8051应该不会的吧

网友I:
现在调试基本都是用仿真器调试

网友J:
有不需要考虑硬件的软件吗?
不管是做产品还是自己学习,还是到实际硬件电路中调试好

网友K:
debug窗口 点选左边是软仿——模拟仿真;点选右边是硬仿——keil通过USB接口和仿真器通信的。中颖仿真器JET-51需要安装插件驱动,安装好后配置如下图:

网友K:
仿真器连接如下图:( 仿真程序通过后,拿掉仿真器,程序代码自动固化在芯片内了,没有专门的烧写操作过程。)
       JTAG接口的优点之一:就是调试时反复修改、下载代码不用反复插拔芯片,仿真、烧写不占用串口。
        板上芯片是中颖SH89F5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