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内核,定时器捕获性能测试,赛不过51?

楼主(2010-12-09):
我做了个程序使用定时器捕获捕获功能测量频率在5K-500K的方波的频率(脉宽),使用安捷伦的信号源来做测试。测试代码如下,每次设置断点观察保存数据的数组,发现能有3个数字的抖动,这个误差范围在300K就有在2%的误差。这个问题这么解决呢?恳请大家多指点。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让定时器快点误差就会减少!!!!!!看看能不能改变下外设分频,该成=CUP的时钟!!!!!!

网友B:
看不懂啊,学习中,你用的哪个型号的,会不会是芯片的原因?

网友C:
挺深奥的。

网友D(2011-01-12):
学习下,按理说不应该的!

网友E:
不太可能吧,定时器你设定的捕获频率多少了?

网友F:
有可能,看设置了。

网友G:
这个可行度几乎为零!

网友H:
看不太懂啊

网友I:
不是完全明白。盼高手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