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压器输出为什么要分成多组?

楼主(2010-12-09):
请问变压器输出为什么要分成多组?即——多路输出同一电压。多路输出相对单路输出有为什么优缺点?

网友A:
这个我也没搞明白,有哪位高手知道的

楼主:
搞明白了 主要是起隔离作用

网友B:
一般同样电压分多组输出都基本上是出于隔离的考虑,这个根据后接的不同负载要求而定。

网友C:
隔离,不然几路信号可能会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