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和volatile(( unsigned long *) )区别

楼主(2010-12-09):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和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区别
我怎么感觉第一种volatile修饰的是地址,而第二种修饰的是值,然后volatile的作用是表示值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地址,但是所有的定义一般都是用的是第一种,为什么啊

楼主:
应该是如下的写法,我上面发错了,不好意思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和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区别

楼主:
21ic挺大个论坛,不会这么冷吧:'(

网友A: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是指地址0xE0028000中的数是易改变的~~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已经是引用地址0xE0028000中的数值了
再加volatile修饰,那是什么意思?

具体看上下文 环境了

楼主: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这个volatile修饰谁啊
又比如volatile int i,这个呢
第一个不是修饰的地址码,怎么成了其中的值了啊,其实应该是值,但我不理解 啊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是指地址0xE0028000中的数是易改变的~~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这种写法是错误的
*((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已经是引用地址0xE0028000中的 ...
引用 网友A:

网友B:
volatile 总是修饰变量的. 所以
(( volatile unsigned long *) 0xE0028000)  中, 修饰的是 unsigned long
按照 c 的规则,  将整数 "0xE0028000" 强制为可变量的指针了. 所以, 这个指针指向的地址内的值是 volatile unsigned long 类型.

volatile int i 当然是说的 i 是可变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