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益问题求教!

楼主:
下图运放是UC3842中误差放大器。
一般的应用是运放的反向输入端接输出,形成负反馈。
但是这个应用中反向输入端接地,也就不能形成负反馈,
文中说“可变电阻的阻值变大(该等效电阻的阻值受流过发光二极管电流的控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大,导致UC3842脚6输出驱动信号的占空比变小”,对此不解,如何改变的增益?

网友A(2010-12-09):
网上的东西,胡说的太多了。
去看看UC3842原文datasheet。

楼主:
谢谢maychang !
我把原文附一下:http://hi.baidu.com/diydz/blog/item/15e97e2358b618559822edf2.html
3.1 采用线性光耦改变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如图5所示,该电压采样及反馈电路由 R2,R5,R6,R7,R8,C1,光电耦合器、三端可调稳压管Z组成。当输出电压升高时,输出电压经R7及R8分压得到的采样电压(即Z的参考电压)也升高,Z的稳压值也升高,流过光耦中发光二极管中的电流减小,导致流过光电三极管中的电流减小,相当于C1并联的可变电阻的阻值变大(该等效电阻的阻值受流过发光二极管电流的控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大,导致UC3842脚6输出驱动信号的占空比变小,输出电压下降,达到稳压的目的。当输出电压降低时,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变小,输出的开关信号占空比变大,最终使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的值。因为,UC3842的电压反馈输入端脚2接地,所以,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误差总是固定的,改变的是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可将线性光耦中的光电三极管视为一可变电阻),其等效电路图如图6所示。

     该电路通过调节误差放大器的增益而不是调节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误差来改变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从而改变开关信号的占空比。这种拓扑结构不仅外接元器件较少,而且在电压采样电路中采用了三端可调稳压管,使得输出电压在负载发生较大的变化时,输出电压基本上没有变化。实验证明与上述三种反馈电路相比,该电路具有很好的稳压效果。

那请问2脚接地后,如何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