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择一款arm芯片吧

楼主(2010-12-09):
刚接到个项目,功能比较简单,双冗余网络输入,单网络输出,arm在中间做数据转接,类似路由的功能,以前没做过网络方面的应用,不太熟悉,初步想在AT91RM9200、AT91SAM9260和AT91SAM9G20中选择一款,不知道功能上是不是都可以实现,还有内部集成的MAC控制器,可以接多个PHY吗,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实现的,用9G20,外扩两路DM9000AEP再加上本身的MAC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