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LD的管脚定义

楼主(2010-12-09):
我用别人的开发板开发东西时没有注意到IO的具体定义
这次要用到板子上 才发现CPLD(MAX2)的资料不是那么好找

像单片机 只要下载到他的DATASHEET,IO定义(那条腿是干什么的)
多会写的比较清楚。但是我到altera公司的MAX网页上下了DATASHEET
没有发现里面讲具体的IO定义(比如说VCCIN VCCIO不知道是那几条腿)

以上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FPGA和CPLD这些芯片往往不止一个datasheet,这些芯片相关的信息可能会分散在几个文档中。
它们一个系列就有大大小小许多种型号,管脚封装的信息可能集中在一个专门的文档里。

网友B:
有的,你仔细找找,参数在一个文档里面,具体引脚在另外一个文档里面,那个文档里面只有这个系列芯片的引脚和封装,没有其他东西。

网友C:
说明楼主找的不对,器件手册里肯定有管脚定义的。

网友D:
我从altera公司的MAX网页上下的datasheet也没有发现里面讲具体的IO定义,可以这样做:
1。绘制电路图时 Altium Designer 09 里有引脚定义。
2。写MAX软件时Quartus 里有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