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单片机系统中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看别人AD7705用2.4576MHZ的晶振,现在没买到,能不能和单片机共用11.0592MHZ晶振呢。

网友A:
分解这个问题:
1.这个器件可以允许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到多少
2.这个应用可以允许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到多少

第一个问题可以看Datasheet,第二个问题只有靠你自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晶振频率一定要严格按照器件要求吗,比如ADC0832工作频率为250KHZ,就只能接250KHZ的晶振吗?我是新手,刚接触单片机,发现好多问题啊

网友B:
这种ADC用指定的频率,才能对工频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可用的频率一般也有个范围,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C:
我设计的时候没考虑这啊。都是这样的,单片机上带的一般是12MH的晶振,要不行,就用单片机进行分频

楼主:
ADC0832用的多少频率的晶振啊,5M的行不行?

网友D:
单片机用定时器分频就可以了,只不过要牺牲一个I/O口。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直接用和单片机一样的晶振也没出问题是吧,是不是晶振只要不低于芯片的工作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E:
ADC0832怎么要用晶振?

AD7705或7706是Sigma-Delta ADC,需要接晶振,用2.4576MHZ或4.9152MHZ的晶振比较好,也可以用1MHZ或2MHZ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那个CLK是干嘛的,工作频率是怎么回事

网友F:
应该不行,频率高了不一定适合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单片机的晶振有的是12M,有的是11.0529M(记不清)???

网友E:
10楼:
每个器件都有工作速度的,你说的CLK,估计是访问接口的时钟,这个可以看DS的说明。

12楼:
用12M的,应该是方便计算定时,用11.0592M的,是为了得到标准的串口波特率。

网友G:
不行。7705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网友:
CLK不是接晶振用的,接了晶振也不会起振,这个是外部时钟信号输入端。
可以用振荡器提供时钟信号,也可以用单片机提供时钟信号,还可以用板上的其它时钟源提供时钟信号,总之,要给ADC0832的CLK提供现成的时钟脉冲,它自己没有产生时钟信号的功能。

楼主:
谢谢, 15# 53789

网友H:
The part can be operated with clock frequencies in the range 500 kHz to 5 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