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口Drive类型选哪种好

楼主(2010-12-09):
CY21系列做触摸滑条,端口Drive类型选哪种好?

楼主:
比如High Z Analog,Strong,High Z等等。

网友A:
一般选High Z Analog

楼主:
当用力按压住移动时,如何能检测到正常触摸点?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一颗芯片

楼主:
另外不知道21434串行通信用TX8还是TX8SW好?

网友C:
TX8需要占用至少两个Digital  Block,一个用来产生波特率时钟,一个TX8模块,优点是在传输过程中不需要占用CPU时间。

网友D:
TX8SW完全通过软件模拟,CPU完全用来发送。优点是不用占用数字模块。

楼主:
哦,明白了,结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