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运算求解

楼主(2010-12-09):
如下图,电阻阻值都是R,求Uo与Ui的关系

网友A:
运放输入端不对,反过来。

输出多少,建议自己算。这是基本功的练习。方法可用经典的节点电压法。

网友B:
一眼可以看出,Vb=-Vi
第二眼可以看出,Vc=-3Vi
第三眼看出VO=-8VI
以上为心算结果,可能会算错。。。。
大家一起来试试,看看心算结果是否一样哟
````````````````````````````````````
没看着,竟然是正反馈
我上面是按照负反馈心算的

网友C:
楼上的肯定不对

楼主:
图错了,是负反馈。
3楼的是对的。

请教放大器搞T型网络与不搞有何区别?

网友C:
想想如果竖着的两个电阻换成R/10,放大倍数是多少!如果不搞T型网络,相同的放大倍数,反馈电阻要多大

网友D:
想想如果竖着的两个电阻换成R/10,放大倍数是多少!如果不搞T型网络,相同的放大倍数,反馈电阻要多大
引用 网友C:

要点

网友E:
戴维宁等效,很容易计算。不管多少电阻,直接等效。

网友F:
想想如果竖着的两个电阻换成R/10,放大倍数是多少!如果不搞T型网络,相同的放大倍数,反馈电阻要多大
引用 网友C:

从Uo端往左进行戴维宁等效
竖着的两个电阻为R时:Uo=-8*Ui
竖着的两个电阻为R/10时:Uo=-151*Ui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竖着的两个电阻越小,反馈到反相端的强度越小,放大倍数就越大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大侠,怎么等效呀?
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C:
当需要高放大倍数的时候,比如1000倍。输入电阻加入1k,如果不搞T网络,反馈电阻要用1M欧的,这和电路板的寄生电阻接近了,这就不能准确的设置放大倍数。这也是T网络的意义

网友G:
当需要高放大倍数的时候,比如1000倍。输入电阻加入1k,如果不搞T网络,反馈电阻要用1M欧的,这和电路板的寄生电阻接近了,这就不能准确的设置放大倍数。这也是T网络的意义 ...
引用 网友C:

这样呀,才知道!

网友A: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的,否则就不存在多种选择了....

采用T型固然可以减小反馈电阻,但却增大了运放所承受的负载。因此通常必须权衡利弊。

网友H:
采用T型,实际上是一种折中。

网友C:
其实还是欧姆定律  电压=电阻*电流 ,   电阻不够大,只能调高电流

网友I:
运放刚开始接触,啥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