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SBtoI2C调试的时候,按键对不上号

楼主(2010-12-09):
在程序中,我定义发送16个字节,每两个字节发送一个CSD_waSnsResult参数。我依次定义了5个按键(实际电路中有28个按键),分别为P4_4、P4_2、P4_0、P3_4和P3_2。但在数据传送给PC的时候,我只传送了CSD_waSnsResult[0]到CSD_waSnsResult[3]。
可是,我在用USBtoI2C监控数据的时候发现,第一个按键反映是正常的;本来第二个按键是P4_2对应的按键反映,结果是要触摸P4_6对应的按键,USBtoI2C上才有对应的反应,但此按键我并没有定义(后来将其定义为第五个按键,也是一样的。);第三个参数应该对应的是P4_0的按键,结果实际是P4_2对应的按键操作才有反映;同样的,第四个参数应该对应P3_4的按键,结果对应的却是P4_0的按键才有反映。
总体来说,感觉无缘无故的插入了P4_6对应的按键,其他的按键依次往后移了一位。(PCB板上P4_6是和P4_4较近的一个按键,但我定义的顺序是上面讲的顺序,应该P4_6的数据不会传送出来才对呀!)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检查PCB了吗?有没有问题?还有你板子上有没有指示灯之类的?触摸按键时对应的指示灯亮吗?还有就是这个应用笔记也看过了吧

楼主:
谢谢Go_PSoC的提醒。
PCB我用万用表量过了,PIN脚和原理图对应没有问题,也没有发现短路的情况。板上暂没有指示灯对应,硬件工程师这两天又出差了。
文档我看过了,说实话,还没有找到有帮助的地方。
今天代理商说要过来,到时候再和他们一起看看是什么原因!
有结果了再来汇报!

楼主:
被方案商放鸽子了。呵呵!特殊情况来不了。
在这里继续!
我发现按键有些对不上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发现10个按键中有那么1个到2个,按下去的时候,本来波形应该往上,结果却是往下。不只是什么原因?
而且,不论我把哪个PCB上的按键定义为PSoC软件中的第一个CSD button,其触摸反映总是正确的,换到第二个或其他button就反映不正确了。在调用数组的时候,我都是调用CSD_waSnsResult[],依次从0到8呀。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
在写read命令的时候,读的数据错误了,没有将程序定义的第一个number过滤掉。所以,读出来的数据都是错误的,所谓的正确的是个假象。
还有少许问题,在研究研究,有空再来交流。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B:
楼主收获不小啊

楼主:
全靠大家帮忙啊!
众人拾柴火焰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