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转换器的用法 耐压范围

楼主(2010-12-09):
最近在看ADC,关于差分AD的输入端耐压 有点疑问,AD7170器件的差分输入耐压没有给,其耐压志一般是多大?有谁用过 给个指导。想用来测试锂电电压的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吧。

楼主:
就是没有 才问的,我找了几遍了 就是没见那参数

网友B:
测电池电压那里用的着差分输入,用单端输入就行了...

楼主:
我想测量3节电池的电压,最高一节电池的电压 想用差分取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