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开钢网怎么操作

楼主(2010-12-09):
(无正文)

网友A:
我都是直接把PCB图纸发给他们,他们就照着做了

网友B:
把你的阻焊文件给钢网厂就OK啦

网友A:
丢了一点,要把带通孔的焊盘和MARK点删掉

网友B:
板边的MARK点要留着给钢网对位

网友C(2013-06-10):
最好拿做好的板子给他开钢网,给文件他不是最可靠的,我做过一次,给他板图,结果做出来的钢网用不了,位置有点偏,最后发现做的板子和文件尺寸有出入,这是由于做出来的线路板和文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