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与SDRAM一般是怎么连接的,是直接连呢,还是都通过FPGA?

楼主(2010-12-09):
如题,谢谢。

网友A:
看你要如何利用你的DSP了如果你做的板子外接多片芯片,当然要用CPLD/FPGA/GAL等实现片选。

网友B:
将SDRAM的地址线分为高低两部分,底位和DSP直连,高位由DSP控制线产生,低位地址线的数量必须和DSP能访问的数据空间的大小相结合来确定!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