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放大倍数大会容易自激??

楼主(2010-12-09):
刚在讨论LM324的放大倍数的时候,有人说放大倍数大的话容易产生自激??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放大倍数大的时候只是噪声增益变大。但是系统更难产生自激。因为反馈系数KF变小,那么它的倒数1/KF变大,那么在波特图中的曲线上移,系统会更稳定。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

网友:
我也没搞明白,闭环增益约等于1/F,而模电上面讲反馈放大电路稳定工作的条件为|AF|<1,A为常数,即反馈系数F越小,电路越稳定,而闭环增益就越大,就是放大倍数越大,电路越稳定,比如LM324的A为100,这就要求1/F大于100,放大倍数大于100,电路才能稳定,这是疑问一;还有就是开环的增益带宽积和闭环的增益带宽积大小是不是相等,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Re楼主:
“有人说放大倍数大的话容易产生自激”
这可能是指运放的开环放大倍数。开环放大倍数越大,接成闭环后越容易自激,这没有错。
你说的放大倍数,则是指接成闭环之后的放大倍数。

2楼:
你那个疑问一,我还没有看清楚。
后面的问题,应该这样说:如果放大电路和反馈回路都是与频率无关的,即不含电抗元件,那么开环和闭环的增益带宽积相等。

网友B:
2楼 你说的和放大电路时两码事

一、正弦波振荡的条件

1.振荡平衡条件:AF=1

  幅度平衡条件:|AF|=1;相位平衡条件:φA+φF=2nπ(n=0,1,2......)

2.起振条件:AF>1

  幅度起振条件:|AF|>1;相位平衡条件:φA+φF=2nπ(n=0,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解答,那我提一个简单的问题,对于LM324来说,增益带宽积为1.0M(单位不知对不对),如果对300HZ的交流信号来说,最大能放大多少倍(在不考虑电源电压的情况下)?是按开环频率曲线来算吗?

网友A:
5楼:
“对于LM324来说,增益带宽积为1.0M(单位不知对不对)”
你根本没有写出单位,有什么对不对?

当然是按照增益带宽积来计算。
增益带宽积,意思就是增益与带宽的乘积。

网友:
6#
怎么没显示?
应该是1.0MHZ吧,除以300HZ,等于3000多,好像也不对,怎么求的呢?小弟愚昧,不要介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显示?
应该是1.0MHZ吧,除以300HZ,等于3000多,好像也不对,怎么求的呢?小弟愚昧,不要介意啊

楼主:
你算的没有错,但是你还要考虑一下SR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