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AYCHANG老师

楼主(2010-12-09):
MAYCHANG老师 ,原来
求教功耗概念 https://bbs.21ic.com/icview-209450-1-1.html

这个帖子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
对一纯电阻R, 令其两端的电压波形为v=Vm*Sin(wt)的0~0.5*T部分(即半波正弦)
那么,由平均功率公式 其平均功耗P为  瞬态功耗p(t)在一个周期T内的均值,
即有P=0.25*(Vm*Vm/R)。
这里瞬态功耗p(t)=(Vm*Vm/R)*(Sin(wt)*Sin(wt))    (半波正弦)
但是,如果我 用瞬态电压v的均值(即直流电压值) 乘以 瞬态电流i的均值(即直流电流值) 来得到直流功率,如 瞬态电压v的均值为 Vm/pi ,瞬态电流i的均值为 Vm/(pi*R) ,即乘积为(Vm*Vm)/(pi*pi*R)  但该直流功率却不同于上面的积分均值~?
按理我把波形面积均摊到整个周期T内,分别得到的直流电压,直流电流,那么该直流电压和直流电流相乘应该就是功率消耗~ 为什么不同呢? 谢谢

楼主:
这里瞬态功耗p(t)=(Vm*Vm/R)*(Sin(wt)*Sin(wt))    (半波正弦)

如 瞬态电压v的均值为 Vm/pi ,瞬态电流i的均值为 Vm/(pi*R) ,即乘积为(Vm*Vm)/(pi*pi*R)  但该直流功率却不同于上面的积分均值~?

转换一下式子可以发现,你这里存在Vm/pi = Vmsin(wt)之类的,何来?

另,函数符号中的字母不能随便改变大小写。

楼主:
瞬态电流i波形为i=(Vm/R)*Sin(wt)的0~0.5*T部分 ,则积分求其1周期的平均值,即是瞬态电流i的 “均值” 解为 Vm/(pi*R)

楼主:
转换一下式子可以发现,你这里存在Vm/pi = Vmsin(wt)之类的,何来?

另,函数符号中的字母不能随便改变大小写。
引用 楼主:

                                 瞬态电流i波形为i=(Vm/R)*Sin(wt)的0~0.5*T部分 ,则积分求其1周期的平均值,即是瞬态电流i的 “均值” 解为 Vm/(pi*R)

楼主:
积分求其1周期的平均值,即是瞬态电流i的 “均值” 解为 Vm/(pi*R)

一个周期?
我都忘光了,先跟你问清楚先

网友A:
平均功耗P定义为瞬态功率p(t)在1个周期内的平均值,即对瞬态功率p(t)积分后求平均,你这里直接用平均电压乘以平均电流来求得的平均功耗似乎概念不对吧?~

网友B:
回楼主:
平均值乘平均值,毫无意义,如6楼所言。

楼主:
回楼主:
平均值乘平均值,毫无意义,如6楼所言。
引用 网友B:

MAYCHANG老师~
电阻两端若给直流电,那么其功耗就是直流电压乘以直流电流

现在我把电压波形为v=Vm*Sin(wt)的0~0.5*T部分(即半波正弦)平均值看直流电压~以及电流平均值看直流电流,再相乘,为什么不对~? 或者说 对交流信号,为什么不能看做
功率=直流电压X直流电流~?
还有就是对上面那帖子里的功放管,不能用“有效值来求其功率”,那么可以用 功放功率=功放平均电压(直流电压)X功放平均电流(直流电流)?

网友B:
8楼:
对直流,自始至终不变化,无所谓平均。

功率是单位时间内做功(能量的移动)。对电阻,电压加倍的同时电流也加倍,功率是四倍。如何取平均?

“还有……”,不可以这样计算。

楼主:
回9楼

把面积矩形化不就行了么? 就是积分平均值~

楼主:
8楼:
对直流,自始至终不变化,无所谓平均。

功率是单位时间内做功(能量的移动)。对电阻,电压加倍的同时电流也加倍,功率是四倍。如何取平均?

“还有……”,不可以这样计算。 ...
引用 网友B:

把面积矩形化不就行了么? 就是积分平均值~ 如果电压加倍,那么表示矩形面积也会加倍啊~? 为什么不能平均~?

网友B:
11楼:
不然。
电压加倍,矩形面积是加倍,但此面积表示电压与时间乘积,并非功率。

网友B:
举个很极端的数字例子。
对电阻施加直流电压,一小时内,前半小时电压100V,电流1A,后半小时电压为零,电流当然也为零。
平均电压,照你的平均法,是50V,平均电流,照你的平均法,是0.5A。照你的平均法,平均功率是50V*0.5A=25W。这显然是荒谬的,因为前半小时功率为100W,后半小时功率为零,平均功率是50W。

楼主:
11楼:
不然。
电压加倍,矩形面积是加倍,但此面积表示电压与时间乘积,并非功率。
引用 网友B:

“此面积表示电压与时间乘积” 一语中的,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