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210* 系列官方bootloader 刚买的芯片自带吗?

楼主(2010-12-09):
我为什么关心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如果芯片自带bootloader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用串口编写程序了。不用多加别的接口。

网友A:
不光LPC210X系列,
就连绝大多数的NXP的CM0,CM3都自带bootload,
bootload出厂就有存储在boot rom区

楼主:
谢谢2楼,这个问题纠结了很久。

网友B:
不是吧?不用自己写启动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