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的用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12-09):
电流互感器,是成品,你想自己做吗?

楼主:
你好,我不太懂电流互感器的用法,在网上搜到这类电路图,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配合电感,可调电阻,测外电路的电流。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用,和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
另外,我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用有源的还是无源呢?

网友B:
1。你图里的电感其实就是电流互感器。p2-p1的那条竖线是你要测电流的线,p2-p1线有电流流过时,互感器会感应出相应电流,此电流在RL两端产生电压。
2。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加个驱动器件就可以(如mos管)。不需有源

网友C:
说实话,这个我也不懂。

就算说它可靠有效、常用甚至不可避免地使用吧,可是,误差因素在哪呢?
从来没有听说过。

网友C:
感谢楼主提出的问题!
也许这回有机会弄明白一二了!

网友D:
对电流互感器出来的电流信号进行采样 然后AD再由MCU处理
可以用电阻取样 最好用运算放大器取样

网友C:
不关心后处理问题,只关心如何传感

网友E:
3楼:
电流互感器的结构与普通的工频变压器大致相同,有一个初级绕组和一个次级绕组。初级绕组匝数很少,往往只有一匝,做成穿心形式。次级绕组匝数则较多。
电流互感器使用时,次级所接的负载电阻数值不得超过该型号电流互感器规定的数值,更不能开路,否则电流互感器铁心将严重发热,次级电压可能升高到危险的程度。

网友F:
张老,俺在想:为什么要把电阻放到次级去,这样需要传递功率,互感器需要一定的体积。如果把电阻按匝比的平方的倍率减小,做成分流器器在检测回路上进行I-V变换,再用一个体积极小的变压器,把分流器上的这个小电压升压到次级,由于不传递功率,同步整流后精度应能满足,而且不会有高电压产生。比较安全,能否这么做?

网友F:
比如说,分流器用1毫欧,10W,那就能容许100A额定电流,弄个小型的变压器,1:100,输出开路也就只有10V,这个小变压器可做到核桃那么大

网友E:
以前某帖就看到你这个想法,是否可行以及是否合理(减小体积重量)我还没有想好。
这种方法,显然互感器二次并非恒流输出,不允许带多个负载,甚至不允许检测电路消耗电流。
以前老tyw曾说过某些耗电量很小的设备要从交流220V经变压器取得电源,可以在变压器初级串联电阻,这样变压器可以做得很小。这样的方法我也见过实物。但这样的串联电阻的方法,显然变压器次级负载必须固定,电流变化将使变压器次级电压变化。
从电路角度看,老tyw所说变压器初级串联电阻,是使变压器次级成为近似恒流源,你说的互感器初级并联电阻,是使互感器次级成为近似恒压源。

网友F:
我是这样想的,目前的电流传感器,初级就算是一匝,那导线的截面积是很大的,由安匝平衡可知,次级的总截面积不小于初级总截面积(初级线粗,热传导好,温升小,而次级线细,只能靠绕组表面散热)
把电阻改并初级的话,初级只需提供励磁电流,窗口面积能小下来,铁芯也就能小下来了。但这个需要验证,毕竟属于计量产品,一般人还玩不下来。

老T说的那个,在我十几岁时读的一本《少年电子500例》里面有,不过不是串电阻,而是串一个CBB,只要容抗远大于变压器初级感抗就行,次级用并联型稳压(动态分流,保证分流电流+负载电流恒定)。

网友E:
不错,变压器初级串联电阻或电容,次级应该用并联稳压。
电力行业,电流互感器二次经常串联若干个负载(设备),可能是测量,也可能是保护设备。某设备需要校准或检修,就将此设备短路掉。初级并联电阻的话,次级就不能带多个设备了,更不能将其短路,也不能将其开路。
所以互感器初级并联电阻的做法,只限次级带一个负载(设备)。

网友F:
是的,只能用来测量了,因为要获得恒压输出,负载要固定,开路倒是可以的吧,开路了次级绕组没有电阻引起的电压降,精度才能保证。

看了15楼,俺明白为什么要放次级了:因为要为设备供电

网友G:
张老,俺在想:为什么要把电阻放到次级去,这样需要传递功率,互感器需要一定的体积。如果把电阻按匝比的平方的倍率减小,做成分流器器在检测回路上进行I-V变换,再用一个体积极小的变压器,把分流器上的这个小电压 ...
引用 网友F:

电流互感.

初级是电流,次级是N倍(1/N倍)的电流.
也就是说,输出的是(变化的)电流源,

电流源不能开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