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容许我问个白痴的问题.当ST单片机PK新唐科技

楼主(2010-12-09):
同是32位的MCU..新唐科技打出了5元的成本.32位的功能.可ST的32位的最便宜的怎么也得要1USD以上吧..两者的区别在哪...是同一个档次的吗?

网友A:
桑塔娜是4个轮子,奥迪A6也是4个轮子,是一个档次吗?

看MCU也一样,不能只看位数。  :lol

网友B:
确实不能这么比较

网友C:
还得看一些其它的指标,这样PK意义不大

网友D:
有谁做过详细的比较?或者有相应的经验,大家分享一下吧。对此非常感兴趣。

网友A:
随便说一下,从80386开始到目前,绝大多数PC中的处理器都是32位的。

网友E:
如果这样PK,中国公司似乎可以把很多美国公司PK掉:lol

网友F:
还得看一些其它的指标,这样PK意义不大

我赞成。。。。。

----------------------------------------
邦飞利减速机

网友G:
我用在用 NUC 的! 感觉整体价格 优势不是太大!  他们说的 5 RMB 的 M0 FLASH 是 8K 的!
16K 的 FLASH ! 48PIN 的 和 STM32F100C4TC 的价格差不多! 而且资源还没STM32 的多!
他们的 IAP 只能有 4K 固定的 很老火! STM32 可以自己配置大小!
从外设来讲 NUC 的要设计的合理一些! 但是 STM32 的也可以够用! (UART NUC 的有 64BYTE 的BUFFER STM32 的就没有,但是NUC 的没有小数波特率 , 频率比较高时就要换 晶体了) 各有特色!
还有他们的 IC 没有唯一的 ID 这个比较郁闷!
电压 NUC 是 2.5 - 5.5V STM32 是 2.0 - 3.6V
从系列上讲 STM32 的要全很多! 高低搭配! NUC 的就都是 50M

网友H:
"UART NUC 的有 64BYTE 的BUFFER STM32 的就没有,但是NUC 的没有小数波特率 , 频率比较高时就要换 晶体了"

STM32有DMA!当然不会再搞个BUFFER

网友G:
NUC 的也有 DMA 啊!

网友I:
要全面PK:lol

楼主:
我用在用 NUC 的! 感觉整体价格 优势不是太大!  他们说的 5 RMB 的 M0 FLASH 是 8K 的!
16K 的 FLASH ! 48PIN 的 和 STM32F100C4TC 的价格差不多! 而且资源还没STM32 的多!
他们的 IAP 只能有 4K 固定的 很老火! STM32 可以自己配置大小!
从外设来讲 NUC 的要设计的合理一些! 但是 STM32 的也可以够用! (UART NUC 的有 64BYTE 的BUFFER STM32 的就没有,但是NUC 的没有小数波特率 , 频率比较高时就要换 晶体了) 各有特色!
还有他们的 IC 没有唯一的 ID 这个比较郁闷!
电压 NUC 是 2.5 - 5.5V STM32 是 2.0 - 3.6V
从系列上讲 STM32 的要全很多! 高低搭配! NUC 的就都是 50M
-----------------------------------------------
用过的比较过的才深有体会。最具备发言权

网友J:
NUC的听说,功耗很大,价格号称很便宜,新片子嘛,和ST的各有千秋,另外M0和M3也是有区别的,说的简单点M0就是M3的精简版,M0的价格可以做的更低,但是功能有限,另外NXP的M0的功耗听说很低,ST好像最近也要出M0的片子了,到时比较NUC和ST的M0的片子,个人感觉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