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87FE52IAP操作的疑问

楼主(2010-12-09):
看了数据手册与例程,关于MG87FE52的IAP操作还是不太明白,
1.MG87FE52的IAP空间大小是可以由用户程序动态修改的(即修改IAPLB的值),那么也就是说利用可以使用U2烧录程序,IAP空间的大小在用户程序里面设定即可.而不用通过U1去设置IAP空间大小.
2.定义在IAP空间内的数据是否可以用MOVC指令直接访问.还是必须用IAP读字节的方法.
3.ISP也是使用的8K的程序存储空间,是否可以在用户程序中直接调用ISP空间的子程序,以及使用MOVC指令访问ISP空间内的数据.
4.在用户程序中是否可以擦除ISP中的代码和重新编程ISP代码.
谢谢

网友A:
看了数据手册与例程,关于MG87FE52的IAP操作还是不太明白,
1.MG87FE52的IAP空间大小是可以由用户程序动态修改的(即修改IAPLB的值),那么也就是说利用可以使用U2烧录程序,IAP空间的大小在用户程序里面设定即可.而不用通过U1去设置IAP空间大小.

2.定义在IAP空间内的数据是否可以用MOVC指令直接访问.还是必须用IAP读字节的方法.
都可
3.ISP也是使用的8K的程序存储空间,是否可以在用户程序中直接调用ISP空间的子程序,以及使用MOVC指令访问ISP空间内的数据.
不行
4.在用户程序中是否可以擦除ISP中的代码和重新编程ISP代码.
不行
谢谢

网友B:
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