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和NAND 存储器的联系与区别

楼主(2010-12-09):
哪位大侠给详细解释一下,NOR与NAND的联系与区别,谢谢!

网友A:
今天又用到 FLASH 了,对当初一知半解的FLASH,又搬了出来,重新理解、认识。

一、类型理解

   分为NOR(或非)  NAND(与非)

二、接口理解

  NOR(或非)----地址、数据总线分开;

  NAND(与非)----地址、数据总线共用。

三、读写单位:

  NOR(或非)----字节;

  NAND(与非)----页。

四、组成结构:

   NOR(或非)----扇区、字节;

   NAND(与非)----块、页;

五、擦除单位:

   NOR(或非)----扇区;

   NAND(与非)----块;

六、原理区别:

A、FLASH区别EEPROM

   他们的存储单元基本一致,只是FLASH的存储单元的源极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擦除是会一起擦除,

  而EEPROM是可以按字节独立擦除的,

   EEPROM,EPROM,FLASH都是基于一种浮栅管单元(Floating gate transister)的结构。

  EPROM的浮栅处于绝缘的二氧化硅层中,充入的电子只能用紫外线的能量来激出,

  EEPROM的单元是由FLOTOX(Floating-gate tuneling oxide transister)及一个附加的Transister组成,由于FLOTOX的特性及两管结构,所以可以单元读/写。

技术上,FLASH是结合EPROM和EEPROM技术达到的,很多FLASH使用雪崩热电子注入方式来编程,擦除和EEPROM一样用Fowler-Nordheim tuneling。

但主要的不同是,FLASH对芯片提供大块或整块的擦除,这就降低了设计的复杂性,它可以不要EEPROM单元里那个多余的Tansister,所以可以做到高集成度,大容量,另FLASH的浮栅工艺上也不同,写入速度更快。

B、NOR区别NAND

  寻址:NAND每次读取数据时都是制定 块地址、页地址、列地址,列地址就是读的页内起始地址,每次都是先将数据读入页缓冲区内,再由I/O输入地址在缓冲区内寻址,其实这里列地址,只是指定起始地址的作用

       1、NAND是以页为基本单位操作的。写入数据也是首先在页面缓冲区内缓冲,数据首先写入这里,再写命令后,再统一写入页内,因此每次改写一个字节,都要重写整个页,因为它只支持页写,而且如果页内有未擦除的部分,则无法编程,在写入前必须保证页是空的。

       因此NAND页缓冲区的作用就是,保证芯片的按页的读、写操作,是I/O操作与芯片操作的接口、桥梁,因为数据是从I/O输入的又是每次一个字节,因此需要缓冲。

       2、NOR则是字节为基本单位操作的,可以字节写、读,但擦除是扇区操作的。

综上所述在芯片操作上,NAND要比NOR快很多,因为NAND是页操作的而NOR是字节操作的。

七、应用:
   NAND 正是基于这种构造:块、页,无法字节寻址,页读写本身就靠的是内部复杂的串、并行转换 ,因此也没有很多地址引脚,所以其地址、数据线共用,所以容量可以做的很大 。

   NOR 是和SRAM一样的可随机存储的,也不需要驱动,因此,其地址就有限,所以容量普遍较小,其实是受限于地址线。

   再就是NAND 坏区较多,

  基于以上几点,在工业领域,NOR 用的较多,特别是程序存储,少量数据存储等。

  在消费领域,大量数据存储,NAND较多。

网友B:
楼上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C:
NandFlash和NorFlash都是Flash的一种,都是散存,都是磁盘存储介子,但是NandFlash一般比较大,而NorFlash都比较小,并且NorFlash比较贵,并且NorFlash写的速度比较慢,但读的速度比较快 ,而NandFlash读的速度比较慢,写的速度比较快

网友D:
多谢二楼,了解了。除了三星,还有那家是既有NOR又有NAND器件啊?

网友E:
两者的主要区别是读写速度和容量

网友F:
NAND的容量一般比NOR大

网友B:
具体的还不太清楚,不过ARM中LINUX系统似乎都装在NAND中

网友G:
在嵌入式中系统一般通过NOR烧到NAND中

楼主:
都属于FLASH,NAND一般容量较大

网友H:
太详细了!INTEL 的SSD(固态硬盘)使用的是25nm工艺MLC NAND闪存!

网友I:
好多ARM开发板都是从NOR启动,然后通过超级终端往NAND里面烧程序的

网友J(2011-08-01):
Nand 坏块较多,并且这是结构决定的,无法根除,所以只能用ECC/ECR 算法来矫正。

网友K:
多谢2楼,学习了

网友L:
二楼好牛啊

网友L:
写的非常只细啊

网友M:
2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