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省电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0-12-09):
那种汽车防盗用的双向遥控钥匙,看他们用普通的一节7号电池居然可以用一个月。
这是怎么做到的啊?从1.5V变到5V怎么也都是1:3了,就算一节碱性7号高容量电池也不过800MAH的电量,按一个月30天,一共720个小时,这样,每小时耗电1MAH,也就是说整个电路大约只有0.33MA的工作电流,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如果是采用单片机控制通断时间的话,为了保证可靠的接收报警性能,我想它的通断时间怎么也不能超过1:5吧,也就是说,每小时耗电只有5MAH,这个,怎么做得到哦??

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省电设计方法和思路呢?求解

网友A:
为什么么要5V? 3.3V就可以了
你还没见过用AAAA电池的吧,那个容量更小

网友B:
一个月的待机还算是不好的。单片机的程序和硬件配合好的话,一般可待机两到三个月。

网友A:
双向通讯器材,耗电量最大的部份是接收机信号通道,一般设为间隙工作方式以省电,比如每隔几秒钟启动几十毫秒

楼主:
我也想过用3V控制,甚至是2V,但是这可能会影响到接收的灵敏度了。

哎,

看来大家都是比较赞同那种间歇供电的方法了。

网友A:
设计得当,电压低并不会影响灵敏度

对讲机,手机等通讯工具,都是间歇工作的

楼主:
你们谁知道RX3310A的工作电压大概是多少,能不能在3V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