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典型应用中AD705起了一个什么作用

楼主(2010-12-09):
AD, AC
AD620的典型应用中AD705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必不可少吗

网友A:
地线隔离的一种方法

网友A: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的隔离的一种方法

楼主:
不明白,必须要接AD705吗,不接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
3# xm419 不明白,必须要接AD705吗,不接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非也,是为了给AD620一个2V参考电平。AD620原本是双电源的;可能考虚AD623

网友B:
AD520输出电压为 Vout-V5=G×Vin  (V5为5脚电压)

网友C:
6楼说的对,是为了给620 和ADC一个低阻抗的偏置电压

楼主:
AD623单电源供电,不需要这样接吧 6# 442490720

网友C:
AD623是不是单电源供电不清楚,但是你用的AD620肯定不是

网友D(2012-09-28):
AD620和AD623都是单仪表放大器,引脚的排列也完全一样。

  主要的差别是:AD620必须使用正负电源,AD623即可正负电源也可单电源。

  原板是AD620,则可以用623替换;如果原板是AD623,则不一定能用620替换(要看原板电路的电源是双电源还是单电源)。

  单片机产品中AD620和AD623替换后,程序不修改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E:
受益匪浅,感谢大家的分析,,,

网友F:
是1V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