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倍数大容易产生自激??

楼主(2010-12-09):
刚在讨论LM324的放大倍数的时候,有人说放大倍数大的话容易产生自激??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放大倍数大的时候只是噪声增益变大。但是系统更难产生自激。因为反馈系数KF变小,那么它的倒数1/KF变大,那么在波特图中的曲线上移,系统会更稳定。说得不对的地方请指正,谢谢!(感觉发在这个版面比较合适)

网友A:
很对,放大倍数越大,稳定性越好。单位增益时稳定性最差,所以不少运放都交代单位增益稳定。

我曾经用过大电流的运放,G=1时,严重振荡。G=5时,稳定。

网友A:
这里的稳定性是指电路能否工作的稳定。 一般模电书上提及的稳定是指评价工作之后的评价性能好坏。

网友B:
不会吧,自激看的是开环增益与反馈系数的乘积吧,乘积越大越容易满足幅值条件。。。。

请问为什么倒数1/KF变大,那么在波特图中的曲线上移,系统会更稳定?这个不理解

网友A:
不会吧,自激看的是开环增益与反馈系数的乘积吧,乘积越大越容易满足幅值条件。。。。

请问为什么倒数1/KF变大,那么在波特图中的曲线上移,系统会更稳定?这个不理解 ...
引用 网友B:

对,运放开环增益认为是常数,比如10^6, 负反馈时,放大倍数越小,反馈系数越大,运放开环增益与反馈系数的乘积大,不稳定性增加。

当然,这种是指单个运放电路时,如果这个运放只是作为更大放大系统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情况就相反了。

总之,开环增益越大(运放开环增益与反馈系数的乘积越大),越容易不稳定。

楼主:
6l:汗是什么呢?

网友C:
没听说过Phase Margin?

网友D:
我觉得放大器引入正反馈,是放大器振荡的原因

在信号放大倍数过大时,可能会使信号在某一特定频率点上,对运放而言引入了正反馈。

从而使运放振荡了

网友E:
上面说的自激都是在深度负反馈下的自激条件,即AF=1时相移小于180度。
但闭环增益越大,反馈深度越小,无法构成深度负反馈。因为噪声增益大,而且运放的开环增益很大,可能会造成闭环系统无法收敛。

网友F:
反馈越深,产生自激震荡的可能性越大。貌似和开环增益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G:
没有根据,自激就是振荡了。有两个条件同时满足才会发生。1.AF满足起振前大于1。2.AF相位满足2n*pi。前者一般好说,后者不满足前者无论怎么大都是不可能的。单独讨论放大倍数和自激的关系可能是片面的不充分的。放大倍数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楼主:
看来大家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其实有一种解决振荡的方法就是增大放大倍数,也就是在满足了相位条件下来讨论增大放大倍数的问题对解决自激的方法

网友H:
我感觉楼主说的很对啊

提高闭环增益是提高系统稳定性的一种方法.
当增大闭环增益时,反馈系数的倒数1/F在波特图上与开环增益曲线相交点处的频率提前,因而附加相移变小,相位裕度更大,因此可能更稳定.

增大了闭环增益,使得反馈深度1+AF减小了,会使放大电路的性能有所下降.

网友I:
放大倍数大的话容易产生自激,可能是外部原因引起的。例如:外围元件、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