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读不出液晶数据。。。

楼主(2010-12-09):
下面是我的程序,一次性读出16位的数据,
unsigned int Read_Data(void)
{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int b;
    a=b=0;

    RS=1;
    RW=1;
    PORT=0xff;
    E=1;
     a=PORT;
    E=0;delay(10);
    a=a<<8;
    PORT=0xff;
    E=1;
    b=PORT;
    E=0;delay(10);
    return (a|b);
}
但是读出来都是oxffff,我发现是先给PORT什么电平,读出来就是什么电平,单片机用的是STC89C52,PORT是P0口,老是不对啊,大家提提意见啊

网友A:
液晶是什么驱动IC?物理总线是8位还是16位?看起来应该是8位。

要读数据,你得先让驱动IC知道你要读数据了嘛。

楼主:
2# 酒精考研    有啊,就这个嘛 RS=1;
    RW=1;

网友B:
去看看控制IC的读写时序。

网友A:
1,驱动IC不知道要读的是哪个数据;
2,时序肯定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