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频谱分析仪和逻辑分析仪

楼主(2010-12-09):
1,我们看外围设备对待测信号噪声干扰。待测信号是快上升(微秒)慢下降(百毫秒)的脉冲,可能的噪声干扰预计主要在100M以下,最主要的预计是50hz、百k等。但是看市面上的频谱分析仪的频率范围好像都是往高了走的,但是低频却没有。我想问一下是没法测呢?还是其实也有显示只是不准而已呢?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没有?

2,目前一台待测设备数字信号主同步时钟40M,那么对于一般的测试以及可能出现的竞争冒险等的调试需要多少采样能力以上的逻辑分析仪可以够用?比如100M?如果时钟100M的话又如何?是否可以直接类推呢?另外是否可以介绍一下带屏幕的和那种虚拟的需要连电脑的两种的优缺点呢?

3,看泰科和安捷伦的都好贵呀,惠普的好像也不便宜,然后看普源有便宜的但不知道性能怎么样,不知道是否还有什么推荐参考的,是否有人能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用频谱分析仪测系统EMC指标需要专门的探头,该探头价格可是十分高昂的。选择逻辑分析仪主要看系统中最高的脉冲频率,然后留取适当余量就可以了,通常40M时钟的系统用100M的逻辑分析仪足可应付。HP是做仪器的老牌,现在已改名安捷伦,仍然标HP的是老设备。

楼主:
哦,谢谢先!

关于前者不是测系统对外辐射,是想测外部对系统的影响,比如工频等对设备信号的影响。我在参观人家的时候,看对方就只是用BNC把信号接入直接看而已。当时看了一眼是HP的,很古老且很不先进的样子,还是绿屏幕的。当时看他们测到了39HZ的峰以及60HZ的干扰峰,现在后悔没有看看他们具体型号是啥了,不然就可以查查他们用的是怎么样的指标。因为我们设备是慢脉冲信号,所以对高频干扰反而无所谓,但是对偏低频的比较敏感。所以我现在很郁闷,不知道如果要买一台的话应该弄一台怎么样的,还是说用其他的什么办法去解决。

网友A:
有工作频率很低的频谱,往往是比较高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