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相放大问题

楼主(2010-12-09):
如图的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从U1的6脚输入,最后放大结果从U3的1脚输出。
现在想问下,U2与U3的输入端是否可改为同相输入(+端),而接地是负端)?
如改接,除了输出信号同相外,还有什么不良结果?

楼主:
图中的电阻值均为乱设,与实际不符,只要大家知道有那么一个电阻而已。

网友A:
当然不行了, 详细看运放的书籍吧

楼主:
自已帮顶。。。。群人还能有意见?!!

网友B:
反相放大的输入共模电压是固定的,但同相放大的共模电压范围是随输入信号变化的,所以同相放大要考虑输入信号的范围是否在运放允许的共模电压范围内。
还有同相放大是高输入阻抗,反相放大输入阻抗较低,不过在这个电路上U3的输入阻抗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