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D3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10-12-09):
请问在icd3编程中,是不是需要先用C语言编好程,再用MPLAB IDE打开?

网友A:
ICD3只是DEBUG和PROGRAM的工具而已。

使用MPLAB建立一个项目,在其中加入C代码的文件,安装C编译器后对这个文件进行编译,如果想对编译成功后的程序进行调试,则需要使用ICD3一类的工具,如果想把程序下载到PIC芯片,也一样需要使用这些工具。

楼主:
ICD3只是DEBUG和PROGRAM的工具而已。

使用MPLAB建立一个项目,在其中加入C代码的文件,安装C编译器后对这个文件进行编译,如果想对编译成功后的程序进行调试,则需要使用ICD3一类的工具,如果想把程序下载到PIC芯片 ...
引用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