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香水城,STM32的Jtck上拉到10K,有何坏处

楼主(2010-12-09):
不慎将JTCK上拉到10K,不知长时间运行有何坏处。
非常期待回复!

网友A:
影响不大。内部下拉是30k~50k,上拉是有效的。
但是会增加耗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运行几年,会不会把引脚灌坏呢?

网友B:
运行几年??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多谢,运行几年,会不会把引脚灌坏呢?
引用 楼主:

不会,芯片长期驱动这样的负载,应该没有问题。作为对比,MCU驱动LED灯,运行几年会坏吗?LED灯作为负载远比10k的负载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多谢,运行几年,会不会把引脚灌坏呢?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说“不慎”,就是不小心的意思;既然是不小心,居然需要运行几年? :D

网友E:
这个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F:
楼主还打算用几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些已经卖出 不得不几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有些引脚就是上拉到10K的,JTCK应该跟这些引脚一样吧

网友G(2011-01-10):
原来楼主是卖家,还挺负责的卖家:lol

网友B:
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