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 LM2576HV咋这么容易坏? - 电源论坛_电源技术论坛 - 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LM2576HV咋这么容易坏?

楼主(2010-12-09):
最近按LM2576HV-12的资料搭了电路,负载的工作电压为12V,峰值电流2A。2576的输入电压为36V时,负载工作正常。当输入电压为50V时,一接通负载,2576冒烟了。资料 上标明2576最高输入电压可达60V。元件的参数是按资料来用的。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有没有其它的DC-DC  IC可用?

网友A:
可能的原因:
1,买到了赝品;
2,二极管反向恢复时间太长;
3,电感过小

网友B:
可以先带大点的电阻降低输出功率,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的波形是否正常。前段时间同事垒了块板子,是照着datasheet搭的电路,但是不能带负载,查了好久没查出来。结果是输入电压的地方用π型滤波用错了,电感后端没加大电容!所以你仔细考虑下输入电源部分有没有错误。

网友C:
估计的你二极管也完蛋了.

网友D(2011-02-05):
DC-DC降压IC型号收录及应用

网友D:
AP1501 , AP1507,AP1509; MIC4576 这是输入电压最大40V ;如果还要大的 TPS40200。这个IC最大是72V吧。有很多的。你自己搜索下吧。都是降压IC

网友A:
高压差的DC-DC不可靠,开关管发生击穿将是灾难性的,建议用反激做

网友E(2012-11-15):
上海芯龙新出的XL7005输入耐压做到了75V,60V毫无压力啊。 XL7005

有兴趣可以联系我,qq27319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