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作用分析

楼主(2010-12-09):
如下图电路中,与继电器K并联的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这个电路对于光敏电阻阻值在临界处,会产生不稳定吗?个人感觉,对于路灯控制还是用555定时器在临界处更稳定。

网友A:
那个二极管起续流作用(通常称为续流二极管)。由于驱动的是电继器,而继电器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回差,因此不用为此临界点担忧。

网友B:
补充解释:所谓续流,意思就是用于释放继电器的线圈能量,避免高压危及VT3。

关断瞬间,线圈(电感)将在E极产生一个高压,有了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将此高压的电能馈送到电源而被钳位,不至于造成VT3的E极无端高压,如果没有……

网友C:
新手分享一下经验..
以我个人理解续流就是给关断时有个短路的通道消耗电感的能量.